[笔记本电脑]
Type-c接口维修问题

楼主(2024-02-22):
兄弟们,在淘宝上看到这个快充模块,维修笔记本手机能用吗?用没有用过的兄弟?

网友A:
楼主,你问一下商家,电流表每秒跳变几次,电流表跳变跟不上,就没法搞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问一下商家,电流表每秒跳变几次,电流表跳变跟不上,就没法搞维修。

这个我估计商家也不知道吧

网友:
可以问一下商家,表头是不是库伦计的,库伦计的表头比较靠谱。

网友:
在笔记本Type C电源适配器上加一个表头,比各种快充模块更靠谱。

网友:
我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B:
最简单就是买个type的表头,找个旧电源,

网友:
我是用这个一年多了,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是买个type的表头,找个旧电源,

电源那边怎么接线的兄弟,你现在在用好用?联想type-c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那边怎么接线的兄弟,你现在在用好用?联想type-c本

不用接线,表头一端直接插电源口,另一端直接插笔记本的供电口就可以了这样使用

网友D:
放个广告应该没事吧

网友:
买个2.5转C口的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放个广告应该没事吧

多少钱呢?最大支持多少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呢?最大支持多少瓦?

25v 8a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