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蔽GTX950显卡A通道

楼主(2024-02-23):
如题,GTX显卡两个通道,其中一个通道报错花屏。求助屏蔽GTX950显卡的A通道,按照教程我找不到在哪里改,有人能帮忙改一下吗?

A通道的显存不行了,用mats测试如下:
version 367.38.  Testing GM206 with 20 MB of memory starting with 0 MB.

Errors found. Use -matsinfo for details.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SUBPART     RANK0 RD ERR  RANK0 WR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 31:  0]            0       3935276             0
FBIOA[ 63: 32]            0       3921235             0
FBIOB[ 31:  0]            0             0             0
FBIOB[ 63: 32]            0             0             0

附件是编程器备份显卡VBIOS出来的,哪位同仁能帮忙改一下屏蔽A通道,万分感谢!

网友:
附件在这里,-ZOTAC GTX950-2GD5-256K.bin

网友:
好家伙,学习了

网友(2024-03-31):
这个9系列记得应该是屏蔽不了的。7系和30系可以。

网友:
这种,同一A通道高位低位同时出现故障的,检测显存供电,特别是检查参考电压

网友(2024-07-07):
感谢感谢,真是太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