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1 ipad 5 刷机能过,装屏不进系统,无限重启

楼主(2024-02-23):
ipad air1  ipad 5 刷机能过,装屏不进系统,无限重启。。 不装屏的时候,连接爱思是正常的,而且稳定没有重启。
全程是用稳压刷机连接的,电池坏的(电池电压测到4.2v,但是不能开机),手头没有好的电池,快进系统的时候电流升到2A多就掉下来,重启,反复。
换过硬盘,换了2次硬盘。 不装屏幕的时候爱思正常连接没有重启。
大神,请教一下哪里问题

网友:
里面的内屏,液晶换了2张,一样。。 触摸屏没扣,因为用稳压夹子加电开机的太麻烦了再加触摸屏,没有好的电池。。 IPAD5 不装电池会引起刷机能过重启吗?  不装屏幕用稳压也不重启。。。

网友:
电池问题啊

网友A:
都 到这一步了不能弄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 到这一步了不能弄个电池试试

sim卡槽的问题,这个是4G的带卡槽的,去掉卡槽连接到主板的排线就正常了。。。 这么老的型号没有电池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