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HP BIOS 解锁方法

楼主(2024-02-23):
以HP 850 G5为例,读出bios后打开编辑器,如图位置改成空,就清空了。
解锁
iOS

网友:
新款的HP好像清不了

网友:
我试了8代的可以清掉。我试了三台,但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要改点别的,或者干脆可以直接换掉整个bios主区可解。

网友(2024-04-16):
不错,有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