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求助华为

楼主(2024-02-23):
华为matebook d 15 不上电 板号DAH98TMBAC0 C  内存供电芯片旁边的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丝印2UV 出多少V电压?或者求DAH98MB38B0 B 内存供电旁的8脚供电芯片型号

网友A:
把在板图发上来我帮你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在板图发上来我帮你查查

这两个用的芯片不一样 但是应该通用

网友:
我问了卖家说是RT5797A 但是另一个用的啥型号 我的现在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