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9-p3 M.2接口跳冒

楼主(2024-02-23):
这四个跳冒这样可以识别nvme,要用sata的是不是四个跳冒都要跳过去,主板带的说明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主板上标识的不是很清楚吗?NVME和SATA可以通过跳线调整识别。

网友:
对,通过跳线帽识别NVME M'2还是老式的SATA协议的M2,这个主板做的比较人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标识的不是很清楚吗?NVME和SATA可以通过跳线调整识别。

标注对应的针角怎么看,四个跳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注对应的针角怎么看,四个跳冒

仔细点看:有一个针脚附近应该有一道白色标记,就是1号针脚,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连接跳线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点看:有一个针脚附近应该有一道白色标记,就是1号针脚,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连接跳线就好了。

12个针,跳冒说明就1~6中间一排针不计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个针,跳冒说明就1~6中间一排针不计数吗

跳线位置拍个清晰点的图片,帮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跳线位置拍个清晰点的图片,帮你看看

板子卖了,就是好奇这跳冒说明是什么意思这个状态只认nv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卖了,就是好奇这跳冒说明是什么意思这个状态只认nvme

标识不是很清楚吗。有两组jms1和jms2,每组6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