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对于显卡,笔记本 除黑胶都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4-02-23):
现在大家对于显卡,笔记本 除黑胶都用什么工具?

网友:
啥也不用 到温度就干

网友:
能有啥工具,纯手法

网友:
如果芯片周围有黑胶就先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把周边的黑胶剔除。然后上BGA在温度合适的时机撬,撬起之后镊子取下即可。年前我有发帖子探讨这个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632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