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了,以为是通病~~联想小新 ,电流卡0.4A,低温锡,虚汗

楼主(2024-02-23):
联想小新13por 2020 ,原始故障不开机,键盘灯亮 屏幕没有反应。
大喜~~~以为遇到通病了(低温锡重直球),二话不说直接拆机,把CPU拆卸来。
手动摆球,搞了几个小时终于搞好了(眼睛要瞎了),把CPU焊接回去。
结果翻车了,还是不开机。
触发电流 一开始电流小跑,1.5A 1.3A 1.2A 跳变一下然后掉到0.3A  0.4A 卡住了。无反应。
翻车了,这个电流是啥故障,我正准备把全部内存都重做~~~~
有经验的各路神仙,分享一下思路吧~~~~

网友A:
咋不买个钢网再植球  手法没问题的话内存安排一遍即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不买个钢网再植球  手法没问题的话内存安排一遍即可秒杀

有一块的,不小心压坏了没法用。现在只能再过两天等内存钢网到了,全部重新做内存看看

网友B:
推测你重植了板载内存之后,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测你重植了板载内存之后,还是故障依旧,

哈哈我的就是内存做了三次能解决,一看后面的小电阻移位的移位掉的掉就不想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的就是内存做了三次能解决,一看后面的小电阻移位的移位掉的掉就不想整了

后面的小电阻什么的,你有高清图片吗。我拆内存发现,后面的小电阻电容,点了好一些。。。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再重做内存

网友:
CPU坏掉了吧

网友:
推测你重植了板载内存之后,故障依旧可能性很大

网友:
问题应该是U那边

网友:
感觉可能u坏了

网友:
大概率U凉了~

网友:
干完CPU  再干内存
干之前 正反 都要拍图片 做好隔热保护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如果是虚焊加焊不行吗

网友E:
我感觉你应该BGA没做好或者做CPU的时候,内存爆锡了。做CPU的时候,内存要糊很厚的锡箔纸,并且上面最好再加一条湿了水的纸巾最保险。因为低温锡真的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你应该BGA没做好或者做CPU的时候,内存爆锡了。做CPU的时候,内存要糊很厚的锡箔纸,并且上面最好再加一条湿了水的纸巾最保险。因为低温锡真的低。

255度也会爆锡吗

网友:
这个主板容易变形不好搞

网友:
还是cpu,应该读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小电阻什么的,你有高清图片吗。我拆内存发现,后面的小电阻电容,点了好一些。。。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再重做内存

有看我最新的发帖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接上了没

网友G:
这款板子的高清图,我有发过的,在这:
NM-D071高清大图

网友:
把内存做了,如果还不行,对照高清图看有没有掉件,如果还不行,也可能是CPU没做好,再做一遍,做了还不好,换个CPU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款板子的高清图,我有发过的,在这:
NM-D071高清大图

看到了,感谢。这种电流有跳变,然后定在0.3A这样子,cpu重新做了,会是啥问题呀,内存吗?买了新内存还没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感谢。这种电流有跳变,然后定在0.3A这样子,cpu重新做了,会是啥问题呀,内存吗?买了新内存还 ...

内存没做过一般不可能会坏,快速判断内存有没有坏:主板通电触发后,拿热成像仪观察主板,如果哪颗内存坏了,坏的那个内存颗粒会通红通红的(和其他内存颗粒亮度明显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感谢。这种电流有跳变,然后定在0.3A这样子,cpu重新做了,会是啥问题呀,内存吗?买了新内存还 ...

内存虚焊的可能大,CPU没做好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感谢。这种电流有跳变,然后定在0.3A这样子,cpu重新做了,会是啥问题呀,内存吗?买了新内存还 ...

或者你现在用万用表量内存供电电感的阻值,如果为0,那就是内存爆珠的,需要重植内存颗粒。

网友:
还有就是:刷BIOS,现在就刷!之前遇到过重植了CPU不跑码的,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现在板子越来越薄,容易变形。虚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正常来说 不会有问题  手工活好的话  不存在不显示  除非吧cpu搞报废了了

网友:
楼主也是流弊 这样就直接干CPU  BIOS 内存这些都不试一下

网友:
低温锡180度就都化了。。。

网友:
现在板载的不好修了 太烦人了

网友:
低温锡一不小心就整个板掉件一般像T14、T470这类低温锡板,用久会出现花屏现象的,我都是用热风枪300度加焊,不敢拆了重植

网友:
楼上那个说给内存上加带水的纸巾的方法不错,学习了,还没用过这样的方法呢,不错

网友:
开机上电后把小板拆下来  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主板得了

网友:
干完CPU  再干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没做过一般不可能会坏,快速判断内存有没有坏:主板通电触发后,拿热成像仪观察主板,如果哪颗内存坏 ...

那玩意贵啊,几千块一个.

网友:
板载内存

网友:
应该U挂了    重做一下看看

网友:
来不来的直接就干CPU确实有点冒险

网友:
这个CPU是不是低温锡的?如果是倒有可能是CPU虚焊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5度也会爆锡吗

你竟然用255度,胆量是真的大……。

网友:
这款CPU也经常坏的

网友:
换个 CPU试试了

网友:
u挂掉了吧

网友:
1CPU坏了
2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CPU本身坏了吧

网友:
如果你不是经常BGA有老司机,不建议重植。先用烤箱100度烤1个小时,然后再用BGA有铅曲线加焊一下,起码用一年没有问题。

网友:
上次有个保险都弄了好久

网友:
判断空焊之前先压压CPU或者热风枪烘烘CPU,确认判定是CPU的问题再干CPU

网友(2024-05-16):
不知道为啥我做这个板子必死

网友:
联想 系列低温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