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X512FF rev 2.2 插电池短路及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24-02-23):
   维修新手,也是第一次发修机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大佬指教。    在咸鱼上淘来的机子,卖家描述机子之前是正常的卖出后买家收到时不能开机被退回。
到手后,按直接开机和接上适配器均无任何反应。
上可调电源直接5A大电流,拆开机子断开电池后测量公共点及各大电感对地值均正常。再接可调电源发现电流正常跳变然后亮机了,再把电池装回去试又是大电流。
怀疑充电电路有问题,上鑫智造看看图纸吧,一搜只有个点位图,无奈只能看看充电型号(是24780s)然后找了个用相同芯片的电路图参考了
看了一下感觉电池隔离管和充电上管嫌疑比较大,遂检查电池隔离管、充电上管没发现问题。
剩下嫌疑比较大的就是适配器隔离管和充电芯片了,因为适配器隔离管在背面,拆下主板检查背面的适配器隔离管,观察发现适配器隔离管被焊过。

检查测量后发现第一个适配器隔离管A为P沟管第二个B为N沟,看看拿来参考的电路图发现适配器隔离管应该是两个都是N,速找了一个N沟管换了上去,以为可以了。
马上接好电池和可调电源测试,发现不短路了但是电流只跑到0.02大概1秒左右就掉了。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和隔离管的控制极也是1秒左右掉。
感觉像是过流保护了,断开公共点前的适配器供电检流电阻C,测试发现两个适配器隔离管均持续导通正常后端电压也不掉,那前面的情况就应该是24780s保护了。
再次测量主板并无短路的地方结合可调电源也并无短路电流,那应该是芯片误判了,所以怀疑是检流电阻C两端到芯片的ACP和ACN脚有问题。
一测果然,检流电阻后端焊盘到24780s的ACN脚不通。
检查发现断线处,补线,接上可调电源,电流正常跳变,感觉开机了。插好电池再次上电,电流跳变,充电电流也出来了!
最后装机,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高手,不说秒杀也算思路清定位精准

网友:
断线找的很准啊

网友(2024-04-04):
学习了,下次拆板也要注意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