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家刷错BIOS ,导到不认显卡和硬盘,被我捡漏了

楼主(2024-02-23):
收到客户一片主板,板号DANJJMB1AA0 REV:A ,因为我的机器都没外壳,机型未知。
先看图

主要故障描述可以开机,进PE 死机,硬盘不认,独显不认。

客户怀疑是CPU 问题。拆下主板仔细检查,看下有无掉件。
电脑是进水腐蚀的导致桥烧坏的,有很多地方都是处理过的,我也不管那么多,一风枪吹过去,焊过的,全部加焊一次。

我处理后,为什么要加芯片供电的电容,强迫症。

然后开机故障依旧。难道真的要拆U ,还是桥问题?没图纸,拿着万用表一顿瞎搓。两个小时检查无果?这个时候怀疑上家是不是BIOS 没刷对呢?
然后在论坛上找到这个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3348-1-1.html
刷上去后,开机能找到硬盘,能认到显卡了。

开机进系统,蓝屏了?

难不成还是CPU 坏了,于是重装系统,发现装系统不认盘

在网上查询后,需要把这个关闭,要不然就要装驱动才能装系统。

关闭后,就不用装系统了,进系统后测试一切正常,收工。

网友:
很好的经验。楼主有耐心不放弃的精神,赞

网友:
楼主的工匠精神太值得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细心程度,点赞

网友:
很好的经验。楼主有耐心不放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