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 主板号:NM-B421 REV :1.0不触发

楼主(2024-02-23):
联想E480  主板号:NM-B421 REV :1.0不触发,J3点电压调变5v--7.8v--16V  不过隔离,公共点没电压。最后取掉RTS5455,连接J13。机器正常开机。

E480 NM-B421.rar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真好。

网友:
把升压检测芯片拆了,然后短接j13就好了,有什么异常吗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
这样的话type-c不能做数据传输接口使用了吧!

网友:
拆掉5455,怎么升压呀?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怎么可能?不掉电吗?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谢谢

网友:
还能这样?确定吗

网友:
拆掉5455,怎么升压呀?短接之后,功能正常吗?

网友:
以前我都是直接换的升压芯片,没想到可以直接拆掉,直连j13,这样也能升压吗?大佬666

网友:
还没修到,先学习一下

网友:
升不了压,功率不够,不会掉电吗

网友:
没想通,怎么升压的,接口插入,产生5v供电给rts5455供电,5455产出cc1/2,给另一个握手芯片,握手芯片再产出cc1/2给接口A5和B5,让它产生20V,20V短接J13可以输出system20公共点电压。拆掉5455,这个怎么产生cc1和cc2,没有这两个接口能诱骗出20v吗?

网友A:
胡吊车,能开机就有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胡吊车,能开机就有鬼了

我猜他是加诱骗了

网友:
开机能开。肯定充不了电,即使能充也很慢

网友:
麻烦问一下这机器公共点电压是多少

网友:
拆了芯片 电池不能充电了

网友(2024-06-16):
高手,拆升压芯片能开机估计会有其他问题,等待后续验证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好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