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d3v电池无法保存bios设置,但电源插着就没问题

楼主(2024-02-23):
RT 我的技嘉b85-d3v 2.1主板功能一切正常,就是断电后无法保存bios设置,电池是新的电压正常,但只要电源一直不拔就一切正常,电源拔掉就无法保存,电池电压放置一晚正常,没有短路,请问改如何找故障,没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目前在拔掉电源的情况下量了一下clr cmos左边针脚的电压 3.28v正常(右边是和电池直通的 量了也没有断) bios第三脚的电压是0.08V

网友A:
即然插电没事  那RTC时钟电路就没什么大事  主要查一下那个双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管子多数在板子的电池座子附近。或者是BAT电路上有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然插电没事  那RTC时钟电路就没什么大事  主要查一下那个双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管子多数在板子的电池座子附近。或者是BAT电路上有电容漏电。

感谢回复。目前我量了下,插电不装电池时,电池左下角这个二极管是底下脚和右上脚有3v电压,断开电源装电池时是底下脚和左上脚有电压,那说明二极管应该是好的。电容也应该没坏,因为我拿掉电池,断电,3v还能保有一段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然插电没事  那RTC时钟电路就没什么大事  主要查一下那个双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管子多数在板子的电 ...

刚刚说错了 电池拿掉后电容两端电压就马上降低到2v 并在2-3秒后降低到1v 直到0 这样能判断出电容漏电吗?或者我直接其他主板上拆一个rtc电路上的电容换上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说错了 电池拿掉后电容两端电压就马上降低到2v 并在2-3秒后降低到1v 直到0 这样能判断出电容漏电吗? ...

那你看看RTC电路与BAT电路的电容有没有变色的?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看看RTC电路与BAT电路的电容有没有变色的?虚焊的?

都没有 一切正常,奇怪了,rtc 3v电压都正常 就是用电池的时候不能保存bios设置,用电池的时候是3.10v 插电是3.28v 难道只有3.28v能保存?

网友:
搞一块全新的coms电池试试。

网友(2024-04-28):
感谢 最后我主 备bios一起刷 就好了,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