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K93-58E560S解决增值的两种无线网卡不识别的软件档

楼主(2024-02-23):
8K93-58E560S解决增值的两种无线网卡不识别的软件档

网友:
内容如下:
8K93-58E560S解决增值的两种无线网卡不识别的软件:
升级方法:
1.将下载的压缩包解压一下,会得到一个upgrade_loader开头的pkg文件,
将此文件复制到单分区的普通U盘(U盘的分区格式不能是NTFS)的根目录下,在结束U盘之后再拔掉U盘。
2、将电视机上电进入开机状态,然后断电,将此U盘插到电视机的USB口上
(其他USB口不要插USB设备),再上电开机,电视机将自动升级,
升级时间大约需要3分钟。(如果是直接开机没有进入升级模式,请断电再开机一次)
3、升级后,电视机会自动启动,第一次开机时间较长,大约需要1分钟。
4、请在完全启动之后,将U盘拔掉,关机,再开机一次以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提供的链接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