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 G504GM CPU 温度问题的研究

楼主(2024-02-23):
手上有一片ASUS  G504GM 的主板 原始问题是CPU 供电管一组烧掉了 换了供电管 后开机CPU 电压都出来了  然后就换了一颗8570H  CPU     开机后电流正常  接上屏  显示正常   以为到此维修结束了   哈哈  哪里知道噩梦刚刚开机     现在挂上硬盘进了系统  跑测试   突然机器灭了   显示器 没有显示了   按开关  开机 又进系统  过来 大约一分钟  机器又不亮了   拆机   拆主板  裸板 测试  开机  没有硬盘  直接进BIOS   发现了问题  新款ASUS  机器BIOS  里面都有 CPU  的信息  电压 温度 风扇转速    我找了 好的机器    发现  CPU  这些信息 都有    而 我的板子  就没有CPU  温度和转速的信息  有电压   信息   难怪 我的板  装起来 开机就发现CPU 风扇不转  当时  还有注意这个问题    我就找了AIDA64  J进行测试 然后我对照图  找到了CPU Thermal Sensor  这个部分 取下了U5003 这个件  发现问题还是一样 我没有思路了  我请教各位师傅 关于CPU  这个温控在什么位置   是外围电路  还是在CPU 本体里面   关键是CPU  我是新换的 而且都换了2个   问题依旧 请同行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ec 或者ec程序

网友:
EC BIOS  已经都换过了

网友:
EC的引脚有没有虚焊的?CPU的温控是不是EC管理着?

网友:
cpu风扇的电路有没有问题,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你把风扇单独拆出来有惊喜  里面灰尘全堵住了 我遇见过

网友(点评):
外面看起来没灰尘结果里面堵住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链接温控的 i2c 总线的上拉电阻有问题, 会导致 识别不到风扇转速和温度

网友:
首先我们来捋一下,楼主是CPU供电烧掉了连带CPU也烧掉了,修好了供电又换了同型号的CPU,然后开机进系统后会突然黑屏了,之后发现BIOS里面没有报告CPU温度,于是认为是EC检测CPU温度的电路有问题,更换EC之后还是没有。理论上来说烧CPU一般都只是烧芯片本身,不会连带其他电路,有没有可能是刚好CPU焊盘掉点了?如果没有掉点那只能看图纸找到监控电路上的分压电阻或者是上拉电阻,应该是处于开路或者短路状态。如果是温控ic那就更好办了,祝你好运。

网友:
检查一下风扇正常吗?

网友:
先排除风扇好,再看控制风扇转动是由哪里控制的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 以前遇到过 直接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