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公共点异常

楼主(2024-02-23):
板号00840,不触发,公共点0.16V,拆掉F7000  PPBUS_B3H后,保隔正常了,公共点13V,测其它没有异常的地方,PPBUS_B3H去的地方很多,不知如何去查了?

网友:
量下短路没有,短路就直接烧看哪里发烫

网友:
烧机大法,试试看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短路就好了,没有短路,焊接一个13V,电流0.002

网友:
还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Q7030 Q7040 产生公共点电压

网友:
如果用维修电源+加转换,有可能有问题。
用原装充电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