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f243d打印纸张背面有污垢

楼主(2024-02-23):
各位帮忙判断下是什么问题,打印多张都是如此,偶尔有一张干净。打印纸张正面没有,背面出现这污垢,像碳粉融化不好,粉盒换了两个都如此。

网友:
检查定影压力辊。调整一下打印浓度,调浅一点。也可以换另外品牌的硒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