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dh77df 求个BIOS

楼主(2024-02-24):
主板故障是不认内存,两个插槽都不认,打值供电都正常,SMBCLK和SMBTADA的管子也换了,故障依旧,想刷个BIOS,论坛上有一个,但是容量超了,不会分离合成,希望哪位大神有备份,能分享一个,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换个一个大的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一个大的bios芯片

估计下载的那个BIOS的格式也有问题,后缀是BIO。

网友:
就是这种,大小不匹配,格式也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希望找个可靠一点的。

网友:
顶一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如果实在是没有人能支持一下的话,我就要整活了,我要用技嘉主板,在线刷这个BIOS,刷完后焊下来再换到这主板上,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还是不行,方法用了N种,都是提示容量超了。

网友B:
官方bios升级包发我看一下,799354278@qq.com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条件在说

网友:
bios编辑一下不知中不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方bios升级包发我看一下,799354278@qq.com

邮件已发,请收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邮件已发,请收好。

明天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发给你…………

膜拜大佬,不胜感激。

网友D:
有的INTER的板子是双BIOS的,一个BIOS文件拆成两半刷,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INTER的板子是双BIOS的,一个BIOS文件拆成两半刷,你看看

这板子是单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