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我正在寻求帮助来修改非智能技术电视上的遥控器数据

楼主(2024-02-24):
朋友们您好,抱歉,我的翻译,我写信给您是希望您能帮助我,弄清楚如何修改遥控器数据,在使用TSUMV59XUS-Z1芯片主板的电视板上:TP.VST59S.PB813

网友:
电视 可 用 万能遥控 器  代替 。。

网友:
Tipos de traducción
Traducción de texto
Texto original
le adjunto el firmware el cual de saque los mudulos, tambien le voy a compartir el software que permite, descomprimir las particiones, por si sirve de algo, el problemas de esas particiones esta en que no encuentro ningun programa que me permita ver los directorios yo casi seguro estoy de que este firmware se comportar como si fuera una versión linux para sistemas empotrados recordar que este firmware es SPI no es de los que no Smart, gustaria que usted o los miembros de la pagina le pudiera interesar este tema en ocaciones tenemos que cambiar la placa principal del tv y se hace dificil encontral el control remoto universal que funcione de la forma correcta, yo mismo e tenido la mala experiencia de que e tenido que buscar varios controles remotos, sin tener exito.

952 / 5.000
Resultados de traducción
Resultado de traducción
你好,朋友,事实证明,有时要找到一个能正常工作的万能遥控器是非常困难的,另外,我想知道程序生成的每个分区或二进制文件中包含的数据,例如APP。 bin分区。它有什么类型的配置,了解固件中有没有分区扫描方法。在我寻找此类解决方案时,但是对于数字电视盒中使用的gx3113b芯片,他们告诉我,用一个解压器,像7zip一样,我可以解压那部分,我尝试用软件生成的分区,电视固件修复器,但我无法解压这部分。事实上,我要感谢该网站的成员提供了如此重要的信息贡献,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很多年了。我认为应该有人知道这个过程,或者有一个工具来解压这部分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