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灰屏还有救吗

楼主(2024-02-24):
这个熊样了,,请问一下维修师傅们,,还能救吗,,是屏问题,,还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屏本身问题,出在显示卡或显示模式方面,调整试试?但也有人认为是屏逻辑板控制失当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屏本身问题,出在显示卡或显示模式方面,调整试试?但也有人认为是屏逻辑板控制失当引起。

感谢回复   ,又时间我才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B:
屏坏了,测一下屏上VGL,VGH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测一下屏上VGL,VGH电压是否正常

ganxie感谢回复    已经恢复    排线  金手指接触不好     ,多擦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