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DRAGON加电不显维修

楼主(2024-02-24):
华硕B250M-DRAGON上电不显示如图

上电测试发现内存供电1.2V 和VDDP 2.5v已经正常产生,VCCSA供电为0V,如图

找到点位图,查VCCSA的开启脚,如图

测量发现pq1502的B极为0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0.7左右的高平,查点位图发现其受控于pq5005和PQ2205如图

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拉底了电压,用排除法,先拆下PQ5005发现电压恢复为高电平,VCCSA电压也正常产生如图

更换MOS管PQ5005,主板正常点亮,故障排除!!

网友A:
技术不错,判断故障点,查电路图维修一步一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判断故障点,查电路图维修一步一步解决

感谢!!

网友:
要是把故障点也照一张发一下就更好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