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HP 840 G2插BIOS电池不能开机,拔电池就开机问题?

楼主(2024-02-24):
一台HP 840 G2 笔记本,I5 5300 集成显卡的主板,现象情况是 插上BIOS电池 按电源开关都不能开机,拔掉BIOS电池,一插电它就自动开机了,别的问题没有!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是BIOS程序问题吗? 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的BIOS,论坛里面的大神给指点秘笈,万分感谢666

网友A:
首先得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

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  所以没办法测试,你们有这个机器的BIOS么呢?

网友:
到鑫制造上去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