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E478喷墨打印机开机报警灯闪动

楼主(2024-02-24):
佳能E478喷墨打印机开机报警灯闪动  不自检
闪7下   有遇到过吗

网友:
看提示啊 一般是清零问题  你也不链接电脑看提示就问吗?

网友:
不想修就花五七八十的买一台空机

网友A(2024-04-01):
.交替闪7次,是废墨满了,可以寄过来清零

网友(2024-09-02):
引用 网友A:
.交替闪7次,是废墨满了,可以寄过来清零

交替闪烁22次是啥原因啊老哥知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