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验】技嘉B85-hd3 bios可以保存时间 无法保存设置!(已经解决)

楼主(2024-02-24):
我的技嘉b85-hd3使用一直正常,插着电源的时候 无论如何开关机都正常。但是断电使用电池的时候,仅有时间可以被保存,再次开机bios会被重置。测量过电池附近的双二极管,正常,电容充放电也正常,RTC电压也都正常。
bios刷过多次,每个版本都试过 无果。今天尝试了新的方法,我用指令把备份bios和主bios都刷了,测试后一切正常,断开电源线也可以正常保存了,实在是玄学。技嘉的板子就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bug。(比如我另一个b75 只能用1g ddr3内存单条开机 想了很多办法解决不了,后来刷bios后就好了,所有内存都可以兼容 上聊两条也没问题)

网友A:
刷BIOS,肯定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肯定可以解决。

我刷过好几个bios了,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再折腾一下,有结果了发这里

网友:
测试一下晶振

网友B:
感谢 最后我主 备bios一起刷 就好了,玄学!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B:
感谢 最后我主 备bios一起刷 就好了,玄学!

刷bios我都是要两个都刷的,不偷那个懒,玄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