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的主板用mbr格式完美解决nvme

楼主(2024-02-24):
先按照我们迅维网某大侠提供的BIOS将原BIOS加入nvme,然后用两个盘一个是没m2盘,另一个是其它硬盘,通过pe将两个盘都分区格式化成mbr格式,先在普通硬盘装系统,装好后,启动进入系统后,再重启进入pe,在m2盘中装入系统,重新启动时,去掉其他硬盘数据线一头,这时系统启动界面会有两个windows选择下面这个,然后m2盘就开始装入各种软件。装好系统后,我们可以去掉启动界面的一个windos。按下win+r,启动运行栏,输入msconfig,确定,进入系统配置,选择引导,去掉另一个Windows,不要把当前用的去掉。不要删错了。重新启动,就🆗了

网友:
先按照我们迅维网某大侠提供的将原BIOS加入nvme的方法,然后用两个盘一个是m2盘,另一个是其它硬盘,通过pe将两个盘都分区格式化成mbr格式,先在普通硬盘装系统,装好后,启动进入windows系统后,再重启进入pe,在m2盘中装入系统,重新启动时,去掉其他硬盘数据线一头,这时系统启动界面会有两个windows选择下面这个,然后m2盘就开始装入各种软件。装好系统后,我们可以去掉启动界面的一个windos。按下win+r,启动运行栏,输入msconfig,确定,进入系统配置,选择引导,去掉另一个Windows,不要把当前用的系统去掉,不要删错了。重新启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