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佳能 MG2580 三灯闪5下报错

楼主(2024-02-24):
求助 MG2580 换了一个主板后三灯闪5下报错,网上说是墨盒坏了,但是我换之前是好的,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可能是主板没安装好;也可能是墨盒没安装好或墨盒坏了。

网友B:
检查所有的插头,所有的排线不要插歪了,墨盒拿下来,重新安装试试,有好多是因为排线插歪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板没安装好;也可能是墨盒没安装好或墨盒坏了。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所有的插头,所有的排线不要插歪了,墨盒拿下来,重新安装试试,有好多是因为排线插歪了造成的

谢谢大佬~~~~~~~~~~

网友(2025-02-05):
墨盒问题,墨盒取出来用纸擦金属触点,或者橡皮擦,重装上去,再闪等按彩色或黑色墨盒按键

网友:
墨盒清理重装

网友:
可能是墨盒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