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512主板上的DOCK_DCIN20和Vsys20是什么电压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4-02-24):
联想L512无待机,测量到ISL88731的第2脚ACIN无电压,这个脚相连的DOCK_DCIN20和Vsys20都无电压,请问这两个电压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
Vsys20应该是电池过来的主供电

网友A:
可以把完整的时序发出来参考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完整的时序发出来参考下吗?

网友B:
文字版的时序,像下面这样的完整版,有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字版的时序,像下面这样的完整版,有吗?谢谢

谁有这样的时序,发一个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是dc口过来,一个是电池过来的吧。

网友:
就是两个输入电压,一个插充电器就有,一个工作正常才有

网友:
图纸上面应该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