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EC1060AX 游戏本不定时

楼主(2024-02-24):
笔记本型号:HP 15-EC1060AX笔记本配置:AMD RYZEN 7 4800H, GTX1650 4G, 8GB 内存,512GB M.2 固态
主板型号:DAG3HDMB8D0
故障描述:笔记本会不定时当机,没在打游戏也当机,有时刚开机进系统就当机了

我已经用 MEMTEST86 测试了内存显示没问题,我也更换了内存一样会当机,更换过固态也排除了系统问题。接下去我应该怎么查,请各位大哥教教小弟

网友:
当机 这个词描述的不准确

网友:
我不确定正确的用词,我的“当机”代表着笔记本就卡死在同一个画面然后鼠标没反应那样

网友:
换内存硬盘测试,不行就目测主板有没什么明显腐蚀或者磕碰。还不行就检查散热和温控电路。还不行就三板斧干CPU,显卡,。再不行就换人。

网友:
楼主的宕机用词是准确的,通常说死机的时候更多一些。就是卡死在某一界面的意思。我遇见过一次笔记本宕机,仔细观察了一下,每次都是35秒钟准时宕机,于是直接换EC解决问题。至于你说的不定时宕机,我认为首先拆掉次要外设,仅保留主板,开机键,屏幕,然后密切观察显卡和CPU温度。如果和温度没关系,那就只能替换法排除显卡或者CPU了。你也可以先卸载独显只用集显试试先。

网友:
Cpu 坏了!这叫hp光影精灵

网友:
先查看cpu和独显的温度是不是偏高?

网友:
你说的当机是我们指的死机吧?!

网友:
裸板还一样的的话基本是CPU 先换个U吧

网友:
CPU滤波应该是没问题的,基本问题出在CPU了,这机器用的是高温锡的话可以换U了。

网友:
没什么办法,换所有大电容试试

网友:
闭着眼睛杀桥

网友A:
用甜甜圈跑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甜甜圈跑一下显卡试试

甜甜圈跑显卡没事

网友:
当机的时候测量供电有无消失

网友:
这情况95%都是CPU问题了。

网友:
搞维修嘛,问题都查差不多了,还是没有得出结果,那就不要多想了,干U就完事了。

网友:
这个是属于疑难杂症了

网友:
还真不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