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在原理图中怎么知道c62

楼主(2024-02-24):
大佬们,在原理图中怎么知道c627这个元器件的规格,1816×4什么意思   微星b360m迫击炮原理图

网友:
我猜是18nf,16×4应该是规格或者叫尺寸。至于16×4是什么尺寸,你得问问卖电阻的了。

网友:
是不是4mm乘以1mm的规格。

网友A:
是排阻,1k的4个排阻的吧?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排阻,1k的4个排阻的吧?应该是

我看错了

,怎么删除的

网友:
18nf,1608,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