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e-ITL 板号LA-K051P 开机很小电流

楼主(2024-02-24):
昭阳K4e-ITL  板号LA-K051P 开机很小电流 测到VCCDSW_3P3没有  发现开启要EC发出  就换EC 换完EC 有3.3 1.35V 但是还是小电流

网友:
首先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你换的EC引脚有没有空焊和连锡。那个信号是EC读取BIOS之后发出来的,所以可以刷个BIOS试试。type c接口的要先看升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就怕这种没有一针见血的故障了

网友:
再查吧,看看还有没有重要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机器 越来越难修了.好多人又要转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