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基本功不到位了,帮忙看下这个

楼主(2024-02-24):
内容如图,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电阻

网友:
我猜是2.2Ω

网友A:
谢谢,这种电阻真搞不懂,用导线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种电阻真搞不懂,用导线也可以吗

判断故障可以,正常使用的时候最好别用导线直接连。

网友:
安钛克电源上的,待机芯片d级上尖峰吸收的,一个电阻

网友:
2.2的电阻

网友:
图片的电阻确实2.2欧的电阻,

网友A:
尖峰吸收应该是电阻,二极管加一个高压电容,但是在这个电路里面没看到有高压电容,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种电阻真搞不懂,用导线也可以吗

宁可接个1Ω也别用导线连

网友:
确定是2.2欧

网友:
是啊,都是高手!!

网友B:
为什么是2.2欧姆?

网友(点评):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了解一下

网友C:
我昨天一模一样的电阻,我当成了红红黄黄黑,2.2M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一模一样的电阻,我当成了红红黄黄黑,2.2M的电阻

金金怎么也读不出来,于是我就读黄黄的

网友:
经常大发热,又炸了的色环电阻,按色环去读阻值就错了,遇到过
要看在什么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2.2欧姆?

按照片色环,第二环没有金色,那肯定是从手抓一端读起。猜测为:红红黄金蓝,因为第三环没有金色。第五环蓝色或者紫色。猜测电阻值为22.4欧,0.25%的精度。

网友:
红红金金黑

网友:
5色环电阻阻值在线计算器:
https://view.1688.com/cms/shichang/tool/jsq09.html

网友:
这种电阻我遇到是真搞不懂!

网友:
碳膜2.2欧,,,,,,

网友:
千万别用导线,限流用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应该是0.22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应该是电阻,二极管加一个高压电容,但是在这个电路里面没看到有高压电容,不知道为啥

很多电源此处用两个二极管加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2.2欧姆?

红红金金黑,尾环精度没有黑色,所以黑色是其它含义,即4色环绕线电阻,22*0.1=2.2

网友:
这样看不出来的,要在电路板上看。首先看电路板上标的是电阻还是电感符号!再确定是阻值还是阻抗!如果标是RXX是电阻,如果是LXX就是电感。

网友:
用2.2确实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