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019改LED为什么灯条这么暗?

楼主(2024-02-24):
线也接对了,为什么灯条这么暗呢?原我以为是装上去的灯条问题,我换别的灯条亮度也是这么低,驱动板的程序我也刷了,一样暗,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供电低了吧?

网友A:
你把亮度调节的线焊上试试。

网友:
测量一下亮度调节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恒流板Vin电压和波形正常么?确定不是电源板12v输出有问题?

网友:
约等于没亮。电压有问题?电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亮度调节的线焊上试试。

原来ADJ有接的,发现暗就不接了,不接默认就是最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板Vin电压和波形正常么?确定不是电源板12v输出有问题?

恒流板输入量是有12.7v的,算正常吧?

网友B:
看你手里的灯条亮度 明显不对啊  把12v绿波电容都换掉试试 还有 原高压板的电源 on/off 亮度信号都切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手里的灯条亮度 明显不对啊  把12v绿波电容都换掉试试 还有 原高压板的电源 on/off 亮度信号都切断试试

你是说显示器的电源板的电容吗?恒流板我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C:
你这是改过背光的,最关键的点灯板你没有拍照,那个点灯板的亮度控制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改过背光的,最关键的点灯板你没有拍照,那个点灯板的亮度控制可能有问题

点灯板是什么?电源板  驱动板就这2块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改过背光的,最关键的点灯板你没有拍照,那个点灯板的亮度控制可能有问题

现在恒流板的ENA我是接电源板的ON/OFF(右二),我断开我发现如果接ADJ(右一)的话亮度正常了,问题是主机关机后屏一直白黑蓝的切换闪,那么问题来了,ENA就是接电源板的ON/OFF我接对了啊  为什么接对了,这么暗, 反而接ADJ了亮度就正常了,难道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的,你看下13楼电源板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亮度调节的线焊上试试。

你看下13楼的图,问题就出在ENA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