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V星rx580 gs7256第7脚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4-02-25):
自己学这维修一张V星rx580 风扇转开机黑屏 测得电压都出来了 差一个vddci的电压没出来 由一个gs7256管理 测了一下这个gs7256第8脚也是没有输出。(5脚有输入)想问问这个7脚的信号脚是什么电压呢 才能产生8脚的输出电压呢 现在7脚是0.5v

网友:
你求助贴,总得搞个芯片图片发上来吧,不然怎么帮你啊

网友A:
7脚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电压不正常吧?

想问问7脚多少电压正常

网友:
测到是0.5怎么办

网友:
查了一下图纸 看到是这个情况 现在要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