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的山寨X99维修

楼主(2024-02-25):
话说最近小破站刷视频,看到很多大佬们都在推荐性价比不错的洋垃圾平台,于是上海鲜市场看看收一张来试试水,水了一段时间,期间看上一片坏板不到八十包邮是个大板,当时没下手,想着先让子弹飞一会,没想到深夜卖家悄悄降价第二天起来一看我去没了,接下来又蹲了好一段时间,遇到了这片,卖家说是不开机风扇转点不亮,当时没犹豫随便咨询了下卖家怎么坏的卖家回复收来的不知道,看上去成色可以,带个头还算可以的音频电容,好多山寨板子连像样的音频电容都省了就给一点点小贴片就听个响,甚至见过声卡芯片都省的,没多犹豫就下手了,等了几天板子收到,开箱一看还行

CPU供电散热片被拆过没锁紧先拆来看了下没有发现烧蚀,打了下CPU供电桥供电没有发现短路,先接上电准备触发看看

能正常触发,没有PCIE的时钟和复位,点不亮跟卖家描述一致,没图纸没点位只能盲修,先按照家用主板的上电时序,测量内存1.2V和2.5V总线时钟都有,桥的1.5V、1.05V,1.8V都正常,CPU供电只有0.8V这个明显不对,看了下供电芯片是ISL6376,网上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引脚定义图,想测量EN信号都找不到,这下尴尬中。。。
休息了一会,又继续。。。
看了下CPU供电各路外挂一个驱动还说的过去,想到CPU供电只有0.8V,会不会是反馈有问题呢,没图纸没点位芯片资料也没找到,于是按照经验来先测量芯片供电
看到芯片旁边有个为数不多标有阻值的贴片2R2

果然发现问题变成40多了,芯片一端通5V,另一端只有3.6V心想不会就找到问题了吧,二话不说料板上拆个来焊上,开机CPU供电1.8V出来了,PCIE的时钟复位都有了,装上内存CPU几秒钟后滴的一声屏幕亮了,这下真捡了个大漏

故障总结:电源管理芯片供电串接的2R2变质,过电阻后电压只有3.6V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第二天没事找了硬盘内存和一张矿王588体验了一下,还不错跑分蛮高的,挂一个PUBG,LOL,还开一个WOT一起上果然切换很流畅不卡顿,还不错

最后附上编程器读取的BIOS

网友:
666多钱收的

网友:
艺高人胆大,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g367h ver1.0 的bios,多谢分享了。

网友:
75包邮收的

网友:
不算捡漏    凭实力修好了    坏板有风险 修好 有价值  修不好 分文不值

网友:
多谢多谢,下来看看

网友:
艺高人胆大,高手在民间

网友:
学习了 我有张主板也差不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心得

网友(2024-05-14):
原来还有电阻两端测电压这种修法,哈哈,人才

网友(2024-07-04):
这个主板支持几代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