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T 6-71-NH5K0-D02A估计是新通病供大家参考

楼主(2024-02-25):
战神Z7T   6-71-NH5K0-D02A开机0.06-0.07客户说每次开机都要等40分钟左右,拆机检测发现别人修过了,看了一下帖子有的说是南桥通病加热南桥后开机正常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使用,插适配器会关机,但是凉机后开机又回到0.07,没找到图纸,突然想起来修过的拯救者,于是按照修拯救者的经验查找CPU供电芯片M2940A加热故障不变,显卡供电芯片也是M2940A加热奇迹出现可以开机了,鑫制造找芯片图纸一看28脚2M果断换掉

更换后凉机反复测试都能开机,插适配也不在关机了

装好测试亮机,修到此机的供大家参考

网友:
神州的机器 质量真的不是一般的差  这么新的机器都出问题了

网友:
换的是连接28脚vin的2M的电阻吗

网友:
好,又快又准

网友:
是电压反馈的吧?

网友:
vin sen 又快又准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捡钱通病,

网友:
不量下是不是2m直接换?

网友:
学习了,电阻变质了是吗

网友:
vin  sen这个信号是干嘛的,vin我认识  sen是什么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我去看看28脚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