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惠普 DAX9SFMB8A0 REV:A 工厂BIOS

楼主(2024-02-25):
论坛首发DAX9SFMB8A0  REV:A 原厂BIOS  某宝购买 ,机器有两个bios芯片,都是32M,我刷的SP1 ,刷完正常亮机,因为刷完后主板信息改变,如果原来系统登录过微软账号需要通过邮箱查找密钥

DAX9SFMB8A0 .zip

网友A(2024-10-22):
我的不上内存报警  刷了一样问题

网友:
这个BIOS可以亮,但是用不了,是有次数的,属于工厂测试版本

网友(2024-12-19):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上内存报警  刷了一样问题

你那个修好了吗

网友A:
换cpu好了你看usb有微短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好了你看usb有微短路么

我重做无效,测到左边槽3v对地。就没搞了。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