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60M MORTAR不加电

楼主(2024-02-25):
同行送来一张V星B360M MORTAR主板,故障现象为不加电。拿到主板目测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除了整板比较脏以外其它还好,
测量各大供电阻值正常,插上电源短接开关针脚无反应,测量开关针电压0.9V不正常,
检查IO 46脚3VSB供电SIO_3VA电压实测0.9V异常,
追查来源到U45 gs7116s电压转换5脚小芯片的第5脚输出实测0.9V,1脚供电5V正常,3脚无开启电压,
测电压由RTCRST#转换而来,测量外接电阻R621两端都为3V,确认为线路开路,由于距离较近直接一坨锡搞定。

网友:
水洗板子问题太多。

网友:
楼主是怎么看出来是水洗板子的

网友:
这个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故障点不好找,楼主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