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意思

楼主(2024-02-25):
嵌入式控制器?是cpu?

网友:
里面应该有个单片机芯片。

网友:
你可以将你拍的英文一起收上传,大家看的时候相对会准确一些。

网友:
简单点来说,就是哪个去读BIOS哪个就是控制器。

网友A:
嵌入式控制器简单地说就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控制器简单地说就是EC。

我用示波器测了bios1脚,触发后有波形,跳几下就没了,这算ec读取到bios吗?

网友:
是啥电脑 都上图看看

网友:
嵌入式控制器  我猜是EC

网友B:
惠普笔记本吗?我有个大小写五短三长,换了cpu还没好,不知道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建议将你测得波形上传一下,大家好给你支支招。

网友:
片选是从EC发出的?还是从桥发出的?现在单cpu,有的BIOS的片选是从cpu发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惠普笔记本吗?我有个大小写五短三长,换了cpu还没好,不知道是不是ec坏了

对的,我准备换ec和cpu边上那个晶振,但是客户急要,没有来得及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我准备换ec和cpu边上那个晶振,但是客户急要,没有来得及换

cpu好机器拆的,百分之百好的,肯定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好机器拆的,百分之百好的,肯定其他地方有问题

那换一个ec试试,

网友:
过几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