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事件,华硕B150M-K刷B

楼主(2024-02-25):
神奇事件,华硕 B150M-K 刷 BIOS 误打误撞把 H110 的 BIOS 刷进去了居然能亮机,是我见识不够嘛

网友:
而且装好了系统

网友:
找不到原版,偶尔搞个混刷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有一些BIOS是兼容的,刷上能亮机就行。

网友:
不过确实有一些毛病就是,刷原版的居然还刷不进去显示校验失败,刷 110 的居然可以校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