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0M-K REV.1.03编程器刷BIOS报错

楼主(2024-02-26):
本论坛下载的BIOS,出错,试了官网.CAP文件也是这个错误,8M的rom都可以。请大神们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什么编程器  我都几十块的都可以直接刷

网友:
是不是1.8v的芯片,这种简易的不支持

网友A:
用809f刷,用最新的驱动,还出错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积分没有了 麻烦

网友:
芯片坏了估计,检验与缓冲区数据不一致,只不过这个编程器软件给的提示让人看不懂

网友:
1.8v 换编程器

网友:
shi趣动文替ma

网友:
我猜,应该是cap文件不能直接刷,太大

网友:
六代以后的要合成me,不然亮机慢

网友:
华硕的bios不是官网可以下载吗?为啥在这里下?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A:
用809f刷,用最新的驱动,还出错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芯片坏了。

已解决,编程器原因,又买了一个编程器。感谢大家!!!

网友B:
这明显像是没砍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像是没砍头.

XTW5可以直接刷华硕cap。又买了个编程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