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H110m-VH 转一下就停维修案例

楼主(2024-02-26):
故障:按一下开关转一下停,可再次开机
分析:转一下停,一般都是缺电压
           1,测内存供电,正常
           2,其他供电也,正常
           3,就只有 CPU 供电没有,故障点找到

维修思路:首第一个就是眼看板子,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东西出来,能看出来的话少走很多弯路

          果然真看到 CPU 底座下面有一个电阻腐蚀,因为看到的是上拉电阻一般都是 10K,腐蚀距离有点远所以找了个大一点 103 电阻装上,
         顺利点亮进系统!

网友A:
这个好像还可以拆了下面那管,直接DS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还可以拆了下面那管,直接DS直连

感觉楼主换电阻是正确的,直连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还可以拆了下面那管,直接DS直连

反正 103 的电阻好找,找一个换上也快,方便,直连怕到时候时序不对的就麻烦

网友:
还好不是桥坏了,我遇到的不出cpu vcore. svid无信号桥坏了。

网友B:
103电阻阻值不也是10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3电阻阻值不也是10k吗?

103 就是 10K 电阻,103 电阻比较大一点,好焊上去,因为焊盘已氧化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