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一些变压器,不知道大家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4-02-26):
**车充电器变压器,不知道干什么
window
充电

网友:
这些都是开关变压器,不通用的

网友:
遇到开关变压器烂了,连断线都没办法接。只好弃修。

网友:
很少有修变压器的,实在是维修价值高的话最多重绕启动绕组

网友:
没什么用,唯一可能用处是同型号充电器变压器坏了作为备用件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