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谁有HP笔记本板号是贴图的图纸啊?

楼主(2024-02-26):
板号。laika-6050a3202801-mb-a02。或者3.3v待机芯片型号也行。。

网友:
兄弟们都没有吗?待机芯片上的代码字母是BCLCNB....

网友:
现在这个主板接入电源。待机电流是0.003A..3v和5V的都没有。。保护隔离后级输出12伏电压。。后级阻值基本也没有短路的。。没有图纸真难啊。。

网友:
没有哪位大大知道这个主板的3.3V待机芯片的实际型号的吗?

网友:
某宝 合论坛里面 不是有这样的图纸吗 一大把

网友:
搜索了。。真没有啊。。只有一个BIOS下载。。

网友:
把3/5V芯片照片发给某宝卖芯片的,他们应该知道

网友A:
图纸点位都有,给我发200红包,我帮你把他搞过来

网友:
哥们。。是淘宝上的吗??

网友:
呵呵!!3.3V待机芯片对比了别的图纸。。和SY8288应该是一样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搜索了。。。。只有一个BIOS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点位都有,给我发200红包,我帮你把他搞过来

这是什么网站?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估计没有吧

网友:
看这个板号,是英业达代工生产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那个BGA焊接的EC挂了。线性的3,3V也不输出了。。以前的机子线性3,3v后级短路,,这个待机芯片应该发烫的。。而且待机电流也得一百多毫安。。保护隔离输出12.5v也是正常的。。。

网友(2024-06-23):
200也太贵了,我也下载了只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