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110MGC D4 ver7.0不触发

楼主(2024-02-26):
图中两个芯片发烫,来个大神带我飞一会儿,这是什么管子或者赏我份
让我研究研究
芯片
不触发
window

网友A:
魔幻空间
映泰是不是这个地方喜欢短路,还有一块110也这样,这芯片什么功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是不是这个地方喜欢短路,还有一块110也这样,这芯片什么功能

网友:
LDO,百度一下

网友:
南桥挂了!映泰只要桥边上供电芯片发热都是桥死了

网友:
PCH的1.0V供电。

网友:
桥自己先去了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猜 是桥的供电。桥挂了

网友:
大概率南桥死了,当料板吧

网友:
测测南桥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