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81M-K R1.01 BIOS 亮机

楼主(2024-02-26):
华硕 H81M-K R1.01 BIOS    亲测能亮机

H81M-K(亮机).bin

网友:
华硕网站上不有吗

网友A:
BIOS芯片无供电怎么查?

网友B(2024-06-10):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无供电怎么查?

从第一脚3.3v开始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第一脚3.3v开始查啊

第八脚是供电,第一脚是片选信号,两者的电压是一样的,示波器点第一脚可以看到片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