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15 Ryzen 开机不认显卡 LA-K453P不认显卡

楼主(2024-02-26):
开机可以显示就是不认显卡。显卡供电有0.3v花了点代价维修。终于修好了   有需要可以加微信指导 (Laowudingsong   )

网友:
戴尔这款机器显卡问题很多

网友:
学的好快啊,

网友A:
好像刷过bios,是修哪里楼主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刷过bios,是修哪里楼主可以说一下吗?

楼主不是写着加微信指导吗!明显是不公布的!

网友B(2024-04-12):
晶振附近的电阻成0欧了 换电阻就OK

网友:
这可以,有需要的给个茶水钱,告诉你那里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振附近的电阻成0欧了 换电阻就OK

电阻坏只会阻值变大吧,没遇到过还阻值变为0的

网友(2024-08-31):
屏不显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LA-K453P 图纸

网友D:
这样的帖子发过来有意义吗?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帖子发过来有意义吗?版主

还是比较支持的,毕竟人家找问题也是需要时间精力的,如果我遇到这种问题修不好 但是给点茶水钱就可以的话 我还是非常乐意的,与其坐在那一研究一天 还不如花钱解决,节省了时间也赚钱了

网友(2024-10-27):
要不是看这贴里有2分图纸,我都给举报了。很多贴里都说了,是显卡晶振电阻坏导致不认显卡

网友(2024-11-29):
引用 网友C:
电阻坏只会阻值变大吧,没遇到过还阻值变为0的

本来就是零欧电阻,虚焊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晶振没起振。

网友(2025-02-12):
基本都是这问题,通病。

网友:
这个是显卡哪个角的热胶底下那个电阻虚焊了, 一坨锡 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 就是机器不开集显的话 开机进系统黑屏死机 也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2025-04-17):
验证了,100%,不过不要外泄,以后谁都都会修,还有人找我们维修吗?通病不要说的太直接或者加权限,内部人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