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4521打印重影

楼主(2024-02-26):
这台机器是客户一直用来打不干胶的,现在渐渐的开始出现重影。也不是说两个字叠在一起的那种重影,而是隔半张纸出现标题淡淡的字的痕迹。看图。这是什么故障呢?要换定影上辊吗?还是说要擦激光器?
另外这个机器热机的时候有呜呜的声音,好像哪里转不动凝滞的那种。【在1020上发现过这种情况,最后我是加定影硅脂解决的,但这里它又没有定影膜】

网友:
转印问题

网友:
先调厚纸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2024-07-09):
这不是重影,这是定影不牢固,选厚纸试试。

网友:
如果不行换定影上辊,打不干胶比较费定影。

网友:
看重影的间距

网友:
应该是鼓芯要换

网友:
我的也是一樣

网友:
换定影辊吧

网友(2024-08-14):
看重影间距,

网友:
换定影棍能解决,

网友:
问题在定影,有几种情况:1.定影膜粘粉,无法清理。2.定影膜变薄,致定影压力不够。3.压力辊变细,致压力不够。4.压力辊轴套磨损,致定影压力不够。

网友:
是不是定影不牢固

网友:
已经解决了,其实是劣质硒鼓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