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烤机内存就滋啦滋啦响,怎么办?

楼主(2024-02-26):
咨询一下大家,主板一烤机内存就滋啦滋啦响,就是那种高频的异响,但是能正常运行,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是电容还是供电场管还是芯片?虽然能正常用,但是在这个主板上坏了好几根内存了。

网友A:
示波器测供电波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供电波形看看

应该是有杂波,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的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基本是主板上面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主板上面滤波电容的问题。

基本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好像不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