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头疼了,换了2个南桥了,之前都没有跳变

楼主(2024-02-26):
这下子好了,桥都不敢换了,大神给指点指点

问下大神图片里的MOS管补满有没有作用

网友:
有短路吧,上电就掉到待机那种。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A:
这是1660TI  Y7000P的板子叭

网友B:
可调电源 电流跳变几次?电流上电后 重不跳变 可以加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1660TI  Y7000P的板子叭

不是,是神州gj5cn板子kp7E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 电流跳变几次?电流上电后 重不跳变 可以加上看看

一直在上电掉电,没装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上电掉电,没装南桥

没装南桥,桥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上电掉电,没装南桥

这个主板,开机没桥,也是可以触发的,没装桥开机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开机没桥,也是可以触发的,没装桥开机会掉电的。

这是自动上电,没有按开关,差电源就自己这样反复上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开机没桥,也是可以触发的,没装桥开机会掉电的。

我也奇怪,装上南桥有时候又不会这样,要正常按开关才上电,有时候又会这样,不用按开关自己上电掉电,干了2个南桥,都没信心了

网友:
老板你的店在株洲哪个位置?

网友:
换了南桥  先刷一下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