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AMD,内存DDRQ主供电1.18V正常吗

楼主(2024-02-27):
正常1.2,不知道1.18算不算正常,因为没有显示,复位,时钟都正常。BIOS也刷了。就是开机没显示。
拔掉内存会蜂鸣器报警,装上没声音。也无法关机。

网友:
1.18应该算正常的吧

网友:
测spd 和系统总线电压

网友:
几代内存啊?电压应该正常嗯

网友(2024-04-17):
台式机应该不会用低压内存,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