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580通病大短路后,后烧保护隔离管

楼主(2024-02-27):
手上修了好几个t580机器,公共点短路,一般是某个电容短路了,换了电容还是没供电,查前面电路pq7308准坏,就算测不出坏,换了主板就好。
公共点短路
通病
window
主板

网友:
对很多机器公共点短路。隔离管就会击穿。现表的现象就是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共用